手机维修师傅进来看

楼主(2014-03-06):
这样的;
我修了几年笔记本,有一定的电路基础,今年特别想学习一下高档手机维修,
我到手机市场去问了那做维修的师傅,在他那学手机维修多少钱,他要3千
问题来了,我不知道他的技术好不好,因为是先交学费,我担心交了钱后他又交不出我啥技术,
或者有技术故意保守不交我,去的时候看他那生意还是很好,在他那呆了一下午,看他接了20多个业务
师傅们说说要从哪方面看他技术好不好,或者给我些建议是到专门培训的手机维修公司去学,还是就在这学习呢?
希望大家帮我解答下疑惑~在不学习人都老了,就没动力学了!

网友:
一天接20多部手机 那不是要赚好多钱,我认为你在他店铺多呆几天看看,就知道他是骡子还是马了

网友:
有了电路基础,还用去学?直接找几个苹果旧主板,对着电路图,连吹带焊都学会了。

网友(点评):
自学我有想过,但是我修了几年笔记本,深知实践有多重要,

网友:
你看人家接了20多个活,关键是看他修了什么。如果20多个换屏,换尾插,换送话那有什么意义呢?

网友:
如果20多个换屏,换尾插,换送话那有什么意义呢?

网友:
手机维修基本好学吗?

网友:
对手机维修还一窍不通,过来学习呢!

网友:
有电路基础的话直接找点坏板看看资料算啦

网友:
一定要理论实践一起,才能出真知

网友A:
我觉得有修电脑的基础,修手机就很好学了。框架图(手机的原理)搞清楚(看MTK的最简单)。送话,听筒,显示屏,触摸,蓝牙,无线电脑上没有吗?这些都有,就是比电脑了多了射频电路。然后就是元件比电脑的小。无非还是供电,时钟,复位。你看大多数修手机的和修电脑的一样三板斧!还有就是修手机风险大些,因为大部分手机都摔过。什么拿来的时候能开机拆开就不开机了这种事情多。想自学就拿点手机来练手。你去旧货手机买点吧。非智能机5元块一个。智能机10元一个。一般是触摸坏了啊。按键坏了,屏坏了的。你来个重现故障。修手机和修电脑一样看电流表。然后找资料学习。要看一个师傅技术好不好。我觉得看他的工具就行了,示波器,编程器,频谱仪。没有工具也一样有技术好的师傅,人家那是时间的积累。看到手机故障现像,心里就知道大概问题在那里了。但我总还是觉得一个连示波器都没有的师傅的技术能好到那里去呢。就像修电脑,看晶振有没有起振,有示波器的师傅可以准确地给你说这个晶振很正常。用万用表的师傅给你说。这个晶振可能是正常的,你去修手机的论坛里看看,全是什么问题换的什么件。为什么换这个件,怎么检查出来的都没有。我猜测是因为修多了。就是那几个东西。一个一个换。好了就好了没有好就没好(包括找得到电路图的手机)。有些同行的看到这个故障现像和自己手里的手机一样,也去换某个件。能好吗?(包括我修过一个海信无背光机子,上家已经换过升压电感。我接手用示波器测了一下CPU送来开起信号是脉冲波。说明上家无法判断到底是CPU的问题还是升压电路这部分的问题)
这都是我个人的理解。我也才开始学修手机没有多久。

网友(点评):
说的号给个赞

网友:
修手机的一般其实和电脑一样,没啥技术的,难搞的一般也不会搞了,最主要是焊工牛B,各种字库CPU上下自如,就是大神级别了,其余没难度的,一般技术超牛的也不看图的,根据顾客反映情况,直接重值或者换,换这个不行换别的就OK了,值钱一点的三星小米苹果啥的值得搞一下的都有电路图的,

网友:
自学,甭去店里学习。太慢,费时间。效果不是很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觉得有修电脑的基础,修手机就很好学了。框架图(手机的原理)搞清楚(看MTK的最简单)。送话,听筒,显 ...

哥们,说得挺不错,能留个联系方式吗

网友:
我对这也很感兴趣 买了简单的工具开始练起来了 这没搞过的 真是想要个师傅指导指导  对主板还是有点陌生 求有有缘的师傅 求指导

网友:
还是要多实践,手机主要的焊工   焊工好的都是大神

网友:
我是来学习的

网友:
笔记本的衰落、平板的崛起已经是一个趋势。我修笔记本也有一年了,想转行做手机维修或者平板维修,有想招学徒可以加我Q535195166

网友:
他接活的技术可以学一下的。

网友:
可以加我QQ549106648 希望能帮到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