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碁小本ZH9小小问题

楼主(2014-03-06):
宏碁小本版号ZH9广达,电流000没有任何变化 按开关无反应 迅速拆机检测,由于没有电流第一反应是保护隔离没过测PQ30的5脚果然无电压,4脚是19V下面PQ1的2脚是0V,测管子都无问题应该是信号不对看图

那就从88731开始吧 测22脚DCIN有19V正常,测2脚ACIN是3.9V也正常 那么13脚就应该发出开路输出ACOK了 但是测ACOK是0V,难道88731出问题了?仔细一看不对 因为ACOK的上啦是3VPCU,待机电压要先出来才能出来ACOK,再测3VPCU是0V并且对地阻值几乎为0

于是问题就锁定在了待机上,待机芯片是8206B,先烧鸡3.3V 只见电流3A然后一股青烟在然后电流恢复正常了原来是一个芝麻电容短路见图
这是这个电容在图纸的位置

迅速拆掉电容阻值恢复到150应该OK了,马上插上电源抱着惊喜的态度一看和原来一模一样,难道还有短路?那就在测测5VPCU吧一测果然意料之中,原来是这里也短阻值40,那就在烧鸡,手摸一个PD13发烫下图这是拆掉以后的,待机芯片事先也拆过,

仔细看PD13的图纸位置原来就是5VPCU一个接地的二极管 那就不管他了直接扔掉,之前是拆过EC的 因为是短路短时间内没找到,客户又催的急这才烧机大法伺候,下图为拆焊过的EC

既然3V  5V都不短路了那么应该就OK了 这次插上电源 按开关电流刷刷上去了 接显示器亮机
下面是两个测试图

这个广达我感觉保护措施就比较完美了,后级短路会切断保护隔离而且那速度真够快的电流就没有看见变化直接就是000
适配器先给88731供电然后分压给ACIN检测脚 高于3.2V的时候会从13脚发出ACOK 而这个ACOK的上啦又是3VPCU。也就是说3VPCU如果有问题那么88731发出的ACOK改名ACIN也就不会给到EC,那么EC发出的D/C#也就不正常了见最上一个图

这个我感觉类似于IBM了,不管怎么说这个机器问题并不大,我就是没事分享一下思路
不对的地方大家多多指点

补充内容 (2014-3-8 00:13):
这个图纸看错了今天查看了ZH9图纸PQ30的5脚是电池口,待机短路也没有关闭保护隔离,我测的数据是对的看错位置号然后也就分析错了,我也纳闷呢广达怎么这样设计了.也好这样就更明白广达了

补充内容 (2014-3-8 00:18):
反应速度太快了看不到电流就保护了,高手莫怪啊,这样思路就更清晰了,我还纳闷怎么广达出新招了?我没测错就是看错了。。。。。。大家谅解一下

补充内容 (2014-3-8 00:35):
记住7个字   广达永远是广达   不要被我的帖子误导我是看错图纸所以分析错误在这里我道歉了

网友:
楼主技术很好,D/C#应该是隔离适配器供电和电池供电的

网友:
高手高手真是高手,学习了,谢谢分享。

网友:
我想问一问,在用电池的情况下D/C#是低电平还是高电平?

网友:
这应该算是秒了吧

网友:
学习鸟......哈哈 捡知识

网友:
嗯,技术扎实,学习了

网友:
学习了,5v是稳压管吗,

网友:
楼下的请暂停 不要对此贴有任何回复,看错原件号我很惭愧

网友:
错误的地方不用改了。原汁原味最好。你后面自己也做出修正了了

网友:
强烈抗议一到十楼,我分析的虽然是顺理成章但是看错管子那就不可饶恕,你们也不看广达的设计就乱顶,我也是想着广达什么时候变招数了心有余悸然后第二天就翻开图纸看了一下原来如这般,此ZH9的图纸和实物板子有些不对,机器早就被客户拿走了要得急,还是那句话 广达就是广达,好像目前广达还没有什么新的设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