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求助K42JR REV4.1(非通病)论坛首发反复通电断电电流0.03-0.10之间

楼主(2014-03-06):
客户拿来接上可调电源电流0.5A随跟客户说是主板故障需拆开检测。拆开以为BIOS程序问题刷了一个无解,然后刷第二个通电0.5A,随即判断主板有短路,检测到保护隔离过来的连接检流电阻PQ8902发现那块有点发黑的迹象击穿了,更换还是通电0.03-0.4几反复通电断电灯狂闪(3个pwrLED灯狂闪 有2个是触摸板下面 一个是开关那),果断断开后级负载,CPU 显卡 VTT 内存RT8206 5V PWM电路 电流跳变小了但是还是0.03-0.10反复跳变,LED连续闪烁,最后烧鸡烧3V电感 调3V烧到1.1几A再曾大电流就又不短了,调小点又是1.1几A 一会IO 一会南桥烫 3V 5V 芯片 IO全换了,唯独PCH了 就是烧不出感觉来,心里闷着两天,在讯维网搜也没有类似故障,算是首发吧(本想上图,可是上图连接地址不会弄)

你是台州的吗 我也是台州的 我有几台华硕修不好都找的 台州好象有个亿创那里还可以 一般都修好你拿去看看 自己不会别瞎搞

网友:
自己分享一下

网友A:
换主板  把  不好修了

网友B:
这个真不好修  今天我也遇到一个没有CPU电压的。。 操真他么搞死人   知道问题在哪找不到元器件 又没图纸没点位   最后是开启CPU电压的一个电阻坏了  在板最旁边。。换了好了 收钱500 客户说换了好多地方别人都不修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真不好修  今天我也遇到一个没有CPU电压的。。 操真他么搞死人   知道问题在哪找不到元器件 又没图纸没 ...

你的也是通电断电LED灯狂闪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主板  把  不好修了

师傅看了半天,就丢给我了,到我手2天了没什么进展,所以发帖子听听大家高见。

网友:
听你这么说烧的 太多 修下来的时间和成本  还不如修其他机器 直接换版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真不好修  今天我也遇到一个没有CPU电压的。。 操真他么搞死人   知道问题在哪找不到元器件 又没图纸没 ...

就没有CPU 电压  直接查 CPU 供电芯片条件   问题应该不大

网友:
楼主3V电感对地阻值有多少啊。你量了没

网友:
哪里短路了吧,是待机电流短路了吧,查3V  5V待机供电部分。

网友(2014-06-15):
你是台州的吗 我也是台州的 我有几台华硕修不好都找的 台州好象有个亿创那里还可以 一般都修好你拿去看看 自己不会别瞎搞

网友:
有rev4.1的图纸和点位吗发上来看看啊,手里有块没图纸丢一边在

网友:
以前不是电阻问题 吧

网友:
有电压不对。。。不应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