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享】一台奇葩的三星笔记本,第一次碰到

楼主(2014-03-06):
今天一客户拿来一台三星P30的笔记本,说系统有问题。这是一台很老的机子,机壳上下都是韩文日文,就是不见中文字,屏幕还是方屏的。开机进系统,打开任务管理器,看到有hr**.tmp(**为随机数字),这是一个LPK.DLL的病毒,就跟客户说系统问题很多而且中病毒了,要重装系统,原想着装个XP系统,20多分钟,30元就到手了。查看系统信息,奇葩的来了,显示的是win7 系统,CPU是酷睿I7,内存4096MB,心里一阵疑惑,这么老的机子能装WIN 7吗?不管,关机用U盘启动,启动不了,用光盘进PE,可以进,但是,用ghost不能还原,提示错误,用DISKGEN看硬盘,又奇葩的来了,软件里只看到2个分区,而且总共20G不到,用“我的电脑”看硬盘容量居然有500G,我拆出硬盘一看,老式IDE接口日立的硬盘,20G。用PE不能装系统,换个方法,用XP原版光碟,按照官方安装方法来,进入硬盘分区的时候,把所有分区全部删除重新分区,这下终于是20G的硬盘了,然后格式化,格式化完后进入下一步却出错了,总是提示内存不足或者光盘上文件损坏,这个光盘我总共用不了几次,而且表面也没损伤,我又试了试FAT格式化硬盘,还是同样的问题。期间,拆下内存条看了,DDR 333 的笔记本内存条,出现开不了机的情况,只得接可调电源查看是不过内存,反复拔插几次,又用橡皮擦擦内存条,终于可以开机了。原版光盘装不了机,最后只能再用光盘进PE系统,这下可以正常使用GHOST,然后就是等待,装好收钱。搞了3个小时左右,赚钱不容易,奇葩机伤不起啊!

网友:
这个我见过,系统信息和你的一样,不过我的这个硬盘只有4个G

网友:
为啥会显示和机子配置不符啊

网友A:
山寨机,你没看出来吗?

网友:
不错的经验学习了

网友:
为什么硬盘会显示500G,这机子确实邪门

网友:
买的假货吧,我被骗过啊!!

网友:
我遇到那种机子首选看方大屏有打印口,有软驱口,然后告知客户你真是刷了机的电脑,有可能还不了原,爱装不装

网友:
这种就是水货哇,做过手脚的机子

网友:
引用 网友A:
山寨机,你没看出来吗?

应该不是,不然干嘛要用这么老的外壳?新外壳不更好卖钱吗

网友:
这种机器我见了很多,他们一般都是几百元买,都是别人该过了,不做系统前,配置都很高,一做系统,配置全部变了,不过,你们得提前给客户说才能装的。

网友(2014-10-15):
估计是淘来的

网友:
鲁大师也能蒙过去吗?我知道修改注册表可以改我的电脑属性 但是在BIOS和鲁大师面前 不堪一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