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其他方面使用均正常,就是时间和日期变慢

楼主(2014-03-06):
设定了时间,使用了过后,日期变少了一天,时间也变慢差不多一个小时,调过之后还是这样,不知道是什么问题。。。
电脑

网友:
电池有问题,

网友:
查看下bios电池看看。

网友:
电池没电或者RTC电路有问题

网友:
请更换南桥旁的32768晶振

网友:
先测量电池电压是不是在2.8-3.3之间,正常的话,差主板电路

网友:
RTC电路,32786晶振,cmos电池?

网友(2014-04-30):
如果电池有电的话,应该是南桥旁边的晶振

网友:
晶振或者33M时钟问题

网友:
主板电池不行了,换个主板电池

网友(2014-12-20):
电池快没电了。

网友(2015-11-16):
检查一下是不是CMOS电池没啥电了

网友:
南桥旁的32768晶振和主板电池

网友:
仔细检查电池片的触点是否氧化导致

网友:
换 32 晶振吧

网友:
RTC电路 晶振 主板电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