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L-IG41M5不过内存

楼主(2014-03-07):
内存供电都正常就是内存复位电压为0V没有复位信号内存不过

网友:
打复位的对地电阻 就知道

网友:
阻置有四百多
没有短路

网友:
先刷BIOS试试

网友:
BIOS 刷刷 看

网友(2014-04-21):
刷BIOS试试

网友:
修好了没有啊

网友:
放了电也刷个BIOS还是不行

网友:
这种板子挑内存,换个品牌机内存试试了

网友:
复位这个通道哪里去?

网友:
刷BIOS看下

网友:
我手头有一个这样的板子。不跑码00,CPU座让人给贴过。
     不知道怎么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