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齐JT229Z15V与5V电压被拉低维修

楼主(2014-03-07):
显示器拿来是说是不通电, 让修一下,,拆机通电发现指示灯不亮,测开关按键上的电压才2.2V,,这是不对的啊,直接测5V,
发现5V只有3.5V,15V只8.7V。拆出电源板,不接驱动板测量,电压一样,5V与15V被拉底了。。
这种情况,有可能是开关管,电源管理芯片,大电容的有问题,也有可能是负载不行造成的。。
为了快点找到问题,先断开15V的后级,测量发现15V与5V恢复正常。然后检测高压板,发现没有问题。再顺着15V跑电路,
发现15V跟5V最终经过电阻都跑到TL431。直接断开15V与5V在TL431相会的电阻,电压恢复。。上电测试没有问题。。

图片没发上传,,提示附件不能保存,看一下,明天早晨可不可以传一下图片。。。

网友A:
你把电压取样电阻拆掉了   很危险的

网友B:
按键板应该有几V电压。    TL431 换了好了吗  楼猪

网友:
15V和5V交汇?

网友:
两个电压为什么交汇,都不活原因啊,断开就好了?

网友C:
LOU猪这个收了多少M

网友:
引用 网友B:
按键板应该有几V电压。    TL431 换了好了吗  楼猪

TL431,光耦都换了,电泊芯片也换了,都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把电压取样电阻拆掉了   很危险的

我试了四个小时,没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LOU猪这个收了多少M

呵,呵,修的同行的,没收几个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