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SL6237的老问题纠结啊,求指点!!!

楼主(2014-03-07):
接到一个海尔的主板,无待机,进过水的,在ISL6237附近。没找到图纸,参考SL410的图纸来修待机。来的时候洗干净了,也换了芯片,6脚主供电断线也联上了。1脚有1.8V,4脚无电压(心理偷偷高兴了一下,后来才知道是苦啊)。废话不多说了,在我换了3个电阻,1个电容后,ISL6237的实测各脚电压如下:
6脚:19V
1脚:1.8V
4脚:5.7V
7脚:4.95V
3脚:4.9V
19脚:4.9V
14,27脚:4.9(个人感觉有点怪)
17,24脚:4.9
但是3.3V和5V的电感还是没电压,翘起电感也没有。滤波电容是固态的那种,一般不会出问题,我也加了电容上去也不行。真不知道要怎么下手了,求指点!
不知道今天怎么打开网站一直提示有问题。

网友:
和你一样的故障,等待大师指点

网友:
我那个是芯片坏了  后来换了2个芯片  1个只出3V   一个芯片是好的。如果后面没短路,应该可以出电压了的。

网友:
是不是芯片是坏的  我换上就好了啊

网友:
看看自举生压的二极管和电容是不是坏了。。你这条件基本上都满足了...还有一个总控制信号呢看看

网友:
还有29脚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