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P43板子上电跑C1掉电重启跑00

楼主(2014-03-07):
技嘉P43板子上电跑C1掉电重启跑00,刚开始以为是BIOS的问题。心想就先测试下供电时钟复位,都是正常的。当测到系统总结的时发现IT8268R  SCLK3.3V  SDATA 2.5V    不正常,因为这二个信号连接的地方比较多,就先把IT8268R 13脚跳起开机试试,跑完码了。测SDATA电压3.3V正常。代换IT8268R解决!

网友A:
你的板具体是什么型号,我也有块板P43 us3l的同一现象,不过我换了IO没有好

网友:
ITE容易坏哦

网友:
这样的问题也让你查到了

网友:
基本上8268之类的先干了再说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的板具体是什么型号,我也有块板P43 us3l的同一现象,不过我换了IO没有好

板子客人拿走了,每天修那么多板,没记到型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