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HP G42 掉电问题

楼主(2014-03-07):
HP G42掉电后开机出现的画面 然后可以正常进系统 正常使用 但不定时掉电关机 灰尘清理过了 温度不高 刷过BIOS  有人遇到过么

网友(点评):
碰到很多台,是显卡温控的问题,在显卡背面有个小八脚,量下6脚就会发现异常,我都是直接拆掉,至于是显卡引起还是温控芯片引起没测过,都是直接拆掉未见返修。

网友:
根据错误提示是温度过高引起的不定时掉电

网友:
感觉好像BIOS问题
没刷对

网友:
这款机器好垃圾的 ,intel的单桥坏的多

网友:
你要用手摸一下,是不是发热量很高。看是软件造成的,还是硬件有问题,软件问题只是提示,硬件不热的。

网友:
看下无线网卡  拆掉试下

网友:
显卡供电滤波换掉就行了

网友:
没来实地之前遇到过一台,故障和楼主一样,拆了一遍在装起来就OK了。COMS电池拔下过,不知是这原因不

网友:
温控之类的问题吧?

网友:
看一下COMS电池有没有电了

网友:
报的错是温度的 但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引起的。。。

网友:
是的  没头绪 最近差不多一个星期又没有问题 郁闷啊

网友:
风扇换一个看看吧

网友:
我现在手里就有一台,和楼主一样的问题,系统换过,散热器换过,bios刷过,内存cpu都换过,可是问题依旧不定时掉电,郁闷,千年奇葩机啊,就没有人搞好过么?

网友:
我的貌似好了   10多天了 都正常了

网友:
楼主去百度把英文翻译一下,好像是温度报错,不太懂英文所以不太确定

网友:
感觉就是风扇这块问题

网友(2014-06-08):
这个机器我加焊过显卡,好过一段时间。想来可能是焊到了6脚的小管吧。取掉试试吧、

网友(2016-05-25):
温度或温控报错.HP这机子经常出这样的问题,修好了吗

网友:
提示温度报错,不过还没遇到过,楼主解了请分享一下,谢谢

网友:
楼主修好了吗分享一下

网友:
温控坏了!!!!

网友:
去掉温度保护看看。

网友:
刷个BIOS 应该是他坏了

网友:
温控芯片问题,修过这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