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可以说一下显卡不亮的维修思路和检测流程。

楼主(2014-03-07):
上次讲显卡不亮的课时不小心走神了,哪位高手能帮忙讲一下。感谢啊!

网友(点评):
论坛一直流传几招,搞完就没法就报费吧,1加焊 2拆GPU3 从植 4丢拉里报费处理 维修流程就是这样的。。好好模肯定能成功 不成功反正也是报费售后

网友(点评):
显卡不亮包含的面积大了,去找找视频好好看看,下点功夫,有不明白的再来问也不迟!多靠自己!

网友:
精辟,现在很多人嫌贵不修了,只能叫他换了

网友:
这个流程精辟到位

网友A:
听起来,楼上说的没有啥维修的技术含量。看电压,换GPU,或者直接换。三步走嘛!

网友:
你这三步就算有技术含量了?电压正常就一定是GPU的问题了吗?举个最简单的例子,如果金手指上掉个电容也会不亮,你也去换GPU?不亮的故障可能不下上百种,都要照你这种修法,肯定是修死的比修好的多。

网友:
修显卡  只要电压正常  就干GPU  干不好就叫客户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听起来,楼上说的没有啥维修的技术含量。看电压,换GPU,或者直接换。三步走嘛!

金手指、显存、晶振、三端稳压电源。
我在网上找到这么一个顺序,请问这个顺序是怎么解释的?

网友:
显卡不亮的故障,随便先说多少种,立马就能再给你补充一个新的,根本不可能就那么几种。正常的流程是先看有无掉件,测量各个阻值、电压,然后用软件判断.....根据结果再继续重点检查.后面的多种多样的可能性。

网友:
引用 网友B:
金手指、显存、晶振、三端稳压电源。
我在网上找到这么一个顺序,请问这个顺序是怎么解释的?

我晕了,为啥 我的回复能跑到2楼去了。本来我的回复是在8楼了。看了8楼的兄弟说,看压,GPU,然后就叫顾客换新的。这这么认为的。本人也是一个小白

网友:
同意楼上。

网友:
真好  说的到位

网友:
大师高见,学习了

网友:
供电时钟复位,总线,个别还开启信号

网友(2014-07-08):
查两路供电正常就干主芯片,不行的话就换显卡吧.

网友:
查阻值 供电  芯片 接口 显存都是这些多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