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USB接口的问题

楼主(2014-03-07):
昨天修了个 宏基4552 进水 被人修过 后来换了个CPU供电芯片 好了 但是测接口的时候发现USB接口不认U盘
但是可以使用USB键盘 一共3个USB口 一个是主板上的 两个是在接出的小板上 哪个插USB键盘都可以 但是插U盘就不认 换了好几个U盘都不行 USB接口测也正常 一个供电5V 一个接地 2个数据对地阻值也正常 求大家给出出主意

网友A:
其他USB设备那,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其他USB设备那,

还要什么USB设备啊

网友C:
这个问题呀 你应该请教月饼老师

网友D:
换个系统 能出现奇迹哦

网友E:
先排除系统问题,在搞硬件

网友F:
不知你的本是USB2.0还是3。0的,要是3.0有些本必须装3.0驱动才能好使

网友G:
是在系统不认还是连BIOS里都认不到?

网友:
照你说的,我觉得应先换系统、或者重刷BIOS,总觉得不应该是硬件问题

网友H:
从别的电路飞个5V供电给USB试下,看看是不是供电不足

我估计也是这个问题,支持!

网友:
先软后硬把,而不要乱飞线

网友:
南桥芯片和网卡看看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还要什么USB设备啊

你只有键盘和U盘吗

网友I:
5V电压正常还是过低  要注意

网友J:
建议,刷下BIOS,试下

网友:
BIOS里认U盘吗

网友:
先简单入,换个系统试试,不行在刷BIOS

网友K:
先简单入手,换个系统试试,不行在刷BIOS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问题呀 你应该请教月饼老师

我晕死 关键饼哥太忙 不知道有时间搭理我不

网友:
引用 网友D:
换个系统 能出现奇迹哦

开机启动项的时候 就认不到U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先排除系统问题,在搞硬件

没进系统就认不到U盘 启动项就没U盘

网友B:
引用 网友F:
不知你的本是USB2.0还是3。0的,要是3.0有些本必须装3.0驱动才能好使

都有 都认不了 插键盘都好用

网友:
引用 网友G:
是在系统不认还是连BIOS里都认不到?

BIOS就认不到了

网友:
引用 网友H:
从别的电路飞个5V供电给USB试下,看看是不是供电不足

关键U口有5V啊

网友:
是不是BIOS程序出错?

网友:
不用想,FUCK SB

网友:
引用 网友B:
都有 都认不了 插键盘都好用

插上U盘的时候量下5V电压有没有偏低,在不行就检查信号吧!

网友:
南桥或供电问题啊

网友:
你这是宏基的,我也遇到这种问题,是三星的,两台I系列U是BGA焊死的那种,还一台是可拆U的。开机第一次在BIOS下可以USB的U盘启动,如果系统进去没弄好第二次启动就不认U盘了,鼠标灯亮表示5V正常。但在PE下USB的使用无论是插U盘还是鼠标都正常使用。想去刷BIOS吧,客人的机器是点得亮的,再说客人拿过来也不是修这个问题。心里的那个耿一直疑问呢。不知道你们有没有注意过。

网友:
希望楼主今早解决 把结果放出来

网友:
换u盘看下 系统bios都有关系的

网友:
应该是电压不够带不起来负载。。。

网友:
引用 网友K:
先简单入手,换个系统试试,不行在刷BIOS

换南桥好了 没进系统就已经认不到了

网友:
BIOS里不认 F12的开机选项里也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J:
建议,刷下BIOS,试下

换南桥好了 BIOS刷过 没用

网友:
引用 网友I:
5V电压正常还是过低  要注意

5V 正常 键盘都可以用

网友:
键鼠能认识 说明接口没有问题   还是换个USB设备看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