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Y460的花屏

楼主(2014-03-07):
型号:联想Y460  故障:如图花屏,外接正常。帮忙分析下是哪里的问题导致的

网友A:
屏摁伤了吧,怎么和尿床了一样?要不背光进液?

网友:
换个屏试一下

网友:
没见过这样的花屏,你换个屏试一下

网友:
像屏有问题,如果屏没问题,还是显卡

网友:
屏问题,还有什么说的

网友:
排线拔下来插插

网友:
看着像屏的问题,换一块屏试下。

网友:
先換屏試試,感覺是屏的問題。

网友B:
像这种问题应该先换屏在检查屏线,然后在求助多好

网友:
那天修一本本就屏线坏了。本来要买个屏线的,没有买到,后来拆开屏线,找了大半小时才发现有一个线是断的。

网友:
学习学习谢谢分享

qazzymppllq -5 严禁灌水

网友:
引用 网友A:
屏摁伤了吧,怎么和尿床了一样?要不背光进液?

换过屏,故障还是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B:
像这种问题应该先换屏在检查屏线,然后在求助多好

都换过,故障还是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A:
屏摁伤了吧,怎么和尿床了一样?要不背光进液?

屏换过,不是屏的问题

网友:
这种花我有遇到过,这个先试下屏!如屏没有问题那就重点屏线了,显卡机会小点,我上次遇到的是这种花是主板上屏线接口焊接不良造成的(还打火),楼主可以试试哦

网友:
屏有问题……。换

网友:
你可以测试一下,屏上面的信号线,比较一下,是不是有问题,

网友:
楼主 屏和屏线都换了还没好  现在好了没  不知道是不是显卡问题

网友:
屏或显卡

网友:
加焊下显卡 然后试试,不行的话 重植

网友:
屏线接口要吗就是显卡

网友:
屏换过了就换屏线,还不行一般就是显卡了

网友:
个人觉得,还应该是显卡的问题

网友:
屏和屏线都换过还是不行,看看主板上的屏线接口有没有问题,不行在换显卡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