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显示器电源板问题。 请老师指教

楼主(2014-03-07):
自学液晶显示器这么长时间了,有一个问题一直没搞明白。希望各位师傅给解决一下。

  一个液晶显示器开关电源中,经整流稳压后变成310V电压,然后由开关芯片控制MOS的开关。然后开关变压器绕组接受并释放电压,从而产生12V 5V 3.3v等电压。
    但问题是:他是怎么输出变成 12V 5V 3.3V 电压的呢,是次级绕组的长度决定电压大小。  还是后继的复合二极管、电容决定。    要是说后继电路决定也不对啊,   复合二极管 电容  充其量就算是一个稳压电路。   不知道我说的对不对。  还请老师们给我知道知道   谢谢  谢谢了

    求解答??  谢谢了  在线等

网友A:
由线圈长度决定那个

网友B:
楼上的版主说得对  电压是线圈长度决定  电流是线圈的粗细决定   很多非正品适配器发热量大 除了电路设计问题 还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偷工减料线圈用得太细了。。。

网友:
简单的话,还是变压器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上的版主说得对  电压是线圈长度决定  电流是线圈的粗细决定   很多非正品适配器发热量大 除了电路设计问 ...

明白了  明白了  谢谢 老师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由线圈长度决定那个

谢谢版主 老师  万分感谢

网友:
如果单纯一个工频变压器,电压取决于线圈的匝数,而非长度。如果在显示器中,一般是开关电源,电压就取决于取样电路的稳压值,当然是在保证次级圈数的前提下,电路会通过调节开关管的导通时间来稳压,简称脉冲调宽式稳压,你只需要改变取样电阻就能微调电压值,如果你改变次级圈数,是不会改变电压的,因为当取样电路检测到电压升高了(或降低)时,就会马上调节开关管使电压降低(或升高)到设定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