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t60 一长两短显卡问题,加焊后可进pe,装系统蓝屏,何故?

楼主(2014-03-07):
ibm thinkpad T60,开机一长两短,直接加焊显卡(显存在显卡上那种)。之后开机点亮,但进系统时蓝屏。u盘启动能进pe,恢复ghost系统到c盘,重启释放系统,到2/3又蓝屏,换内存无效。

是显卡加焊不好还是设置问题?有遇到过的吗?

网友A:
要换显卡吧 或者先不装显卡驱动试下

网友:
显卡NG  换个就好

网友:
还应当是显卡问题,,,

网友:
换一个CPU吧 ,CPU挂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要换显卡吧 或者先不装显卡驱动试下

pe就没问题,此时显卡没有完全工作?

网友:
我觉得驱动有关系,你可以试着在系统释放的第二个步骤 ,装驱动那一步,将所有驱动都取消,如果成功了,进去系统再安装驱动。

网友:
是BIOS 硬盘选项问题

网友:
用安装版的系统试试看

网友:
装纯净版。

网友:
在BIOS里的硬盘设置有没有更改

网友:
我也遇到过类似问题 进PF要好久能进去 装系统就蓝屏 后来把这个硬盘 放到别的电脑上装了 一次系统 在插到这个有问题的机子上 就好了 都是IBM忘了是哪个型号了

网友:
你要先排除系统问题  然后就是拆下显卡重新值求 看你技术了 再不行就要换新显卡

网友:
黑胶伤不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