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80 板号LG4858L 加电不显

楼主(2014-03-07):
接到此机 朋友地 进水 拆开一看煞眼了 这水进地真好 正好在待机芯片上1225C  清理后 待机不正常 偏低 测各路信号都正常 果断换1225C 待机正常 3 5V都OK了 加电跳变到0.54几就卡这了 不上内存一个样 无语了 各路供电都正常 为何会这样呢 刷个BIOS试试 还是NND一个样 仔细看板子是否还有进水地 或断线 看看几遍 都跟新地似地 (除了1225C周围 不过此地也无问题了) 无从下手了 给点建议吧 电流跳变0.16-0.27-0.32-0.54

网友:
看看U电压有吗

网友:
仔细检查一下进水部位的小电阻、电感什么的有没有问题,前几天修一个宏碁进水的坏了一个小电阻,插电没搞死我,好歹后来在论坛里看了一个一样的板子一样的进水位置,准确的报出了几个电阻的阻止,才修好我的本子

网友:
U电压已出 集显电压没出 有没有图纸 不知啥时出     周围小电阻都没问题 没有断线

网友:
估计还是进水部分的问题  仔细看看

网友:
主查进水部分可有断线  仁宝的板子腐蚀性很高

网友:
进水的80%都是有断线导致的。

网友:
前几天修了一个进水华硕的,用了一段时间以后机子掉电,进水比较严重,现在放弃维修了,还有一个G450的也是进水用了一个多月后机子有事加电有事不开机,也放弃了!

网友:
换个三代CPU 就亮机 你说气人不气人 本来的U是二代B960 死活不亮 换个新的也不亮 就认准三代的U了 无语了 耍BIOS也不行 有没有遇到过这样问题的哥们

网友:
有没有遇到过的啊 本来的U还是好的 在别的机子都能用 就是在这板子不能用

网友:
看整体的LZ的电流变化,可以看下CPU供电的电压是否正常,另逻辑关系自推.....

网友:
应该是CPU电压VID

网友:
不好修 没有图纸

网友:
图纸没有啊

网友:
我的也是3 5v芯片进水,换了一个屋出3 5 V,待机电压0.03,无图纸。纠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