映泰A770E3 黑色主板 无内存供电 是不是通病??

楼主(2014-03-07):
今天收到几块这样的映泰主板 都是无内存供电!  内存供电芯片的7脚EN开启信号没有!  7脚连接到一个三极管·      在论坛看了几个这样的问题都没解决    解决的都不是黑色板子的  而是开启信号连接到一组三极管的··
   现在手上也没图纸   希望有修过这块主板的大神解答下   或者谁有图纸发一份上啦  谢谢!!

网友:
自己先顶下  不想沉了  在线等着呢

网友A:
修过换6321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修过换6321好的!!!

换了 也是一样不出供电··唉

网友B:
内存无供电?这个板不是喜欢总线没供电吗?映泰的也喜欢822坏

网友:
822坏得多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内存无供电?这个板不是喜欢总线没供电吗?映泰的也喜欢822坏

全板都没供电   现在先修内存的供电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全板都没供电   现在先修内存的供电

仔细看了下你的故障现象,IC的第七脚没有开启信号,不好跑线的话,你得查下IO的SLP-3,从那里开始跑线

网友:
有可能是CPU 座子的问题

网友:
建议IO。换个试试,楼上的也说了IO的开启信号,

网友:
问下总线供电是否有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仔细看了下你的故障现象,IC的第七脚没有开启信号,不好跑线的话,你得查下IO的SLP-3,从那里开始跑线

说错了,应该是SLP 5

网友D:
把连7脚的三极管去掉试试

网友:
开机全板无供电?

网友E:
SLP_S3# 过来了没???

网友:
路过进来学习一下

网友C:
7脚的EN 过了个三极管 貌似是5V 分压过来的  这路信号是受IO 控制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把连7脚的三极管去掉试试

去掉虽然能出内存供电     但是会没有CPU供电

网友:
是的  全板没供电

网友F:
三极管的B极应该是低电平  你量一下   如果是高电平的话  你就顺着B极往前跑

网友:
引用 网友E:
SLP_S3# 过来了没???

S3   不是开机信号么?

网友C:
引用 网友F:
三极管的B极应该是低电平  你量一下   如果是高电平的话  你就顺着B极往前跑

是高电平才没有EN ·· 跑到两电阻分压  郁闷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去掉虽然能出内存供电     但是会没有CPU供电

那在修CPU供电嘛       我修几个都是直接去掉  就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是高电平才没有EN ·· 跑到两电阻分压  郁闷

就是应该是低电平的  高电平的话就会把7脚的电压给拉低了  在看看三极管是NPN 还是PNP

网友:
引用 网友C:
7脚的EN 过了个三极管 貌似是5V 分压过来的  这路信号是受IO 控制的??

AMD的板大部分是受控于IO的,SLP S3或者S5,当然有的也可能是3V或5v通过分压后经过三级管直接给内存IC开启脚,但这种情况比较少。映泰的板,我映象中是受控SLP s3,然后返回一个MEN VLD给IO的slp S5.论坛好像有映泰770的图纸,楼主下载个参考下

网友:
引用 网友D:
那在修CPU供电嘛       我修几个都是直接去掉  就行了

就没有具体原因???  去CPU开启  然后桥供电是不是又不会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