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m3a780m不开机 12V 短路

楼主(2014-03-07):
求 联想m3a780m不开机 12V 短路联想m3a780m不开机 12V 短路

网友:
12V短路都矛会修吗

网友:
上下管+CPU供电IC全换咯

网友:
一般把场管换了如果G端的内阻和其他相差无几就不需要换电源控制芯片!

网友:
cpu供电上下管

网友:
知道短路还不知道怎么修?主要查CPU上下MOS管了。

网友:
先要知道是4P12供CPU那里短路 还是24P头那里的12V短路 4P头那短路就按前几楼的修 24P头短路不查声卡一下的78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