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F1A55-MLX PLUS复位灯闪烁

楼主(2014-03-07):
华硕F1A55-MLX PLUS 的主板开机诊断卡上复位灯闪烁,测得主板CPU供电无,其他供电正常,此板为一个AMD218-0755064芯片集成南北桥,求思路。或者有此板图纸或者是CPU供电EPU ASP0903B的图纸都行,在此多谢!

网友A:
asp0903。有复位的话应该也不关CPU供电的事

网友A:
提醒楼主,这种EPU的CPU供电,是智能供电,负载不重的话只有一相CPU供电在工作的,所以CPU电压有没有,你得全部都量一遍

网友:
全部测量一下   刷个BIOS

网友:
注意南桥的时钟。。

网友B:
复位灯不停的闪烁,是按不跑码进行维修,ASUS主板时钟和8.2排阻容易出问题,请先查时钟信号。

网友:
引用 网友A:
asp0903。有复位的话应该也不关CPU供电的事

多谢!是桥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复位灯不停的闪烁,是按不跑码进行维修,ASUS主板时钟和8.2排阻容易出问题,请先查时钟信号。

请问版主,这个218-0755064上面的电容有几个是0欧?是应该有还是不应该有?

网友:
引用 网友A:
提醒楼主,这种EPU的CPU供电,是智能供电,负载不重的话只有一相CPU供电在工作的,所以CPU电压有没有,你得 ...

是这样啊,谢谢指教!

网友(2015-01-11):
学习了。可是CPU供电不关复位的事吧

网友:
正常复位了 电源部分都正常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