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IPAD 2无线信号差大家帮忙看看!

楼主(2014-03-07):
帮同事搞了一台 IPAD 2 64G的,外屏坏的,换触屏以后他说无线信号变差了,以前较远能收受到的,现在收不到,我换过了天线,但旁边的固定环没有了,和换之前一样,大家说这是哪的问题!万分感谢!

网友:
今天我换个屏和底壳 很完美,天线和底壳的上螺丝的那个圈都掉了一个信号也很好的 是不是和主板的那个扣子没有扣好,仔细看看应该可以搞好的

网友:
好的,我也相信这不难

网友:
估计是WiFi线断了  你仔细看看,金黄色的那端。我就弄断过,也是 同样现象

网友:
多半还是天线的问题

网友:
同意楼上说的!天线问题

网友(2014-04-09):
是无线模块的问题,现在已经好了

网友(2014-08-07):
是换了个无线模块吗?还是重新插了一次,我也遇到一个,必须把ipad和路由靠着才能接到信号

网友:
换天线
一根不行两跟,换到能用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