秒杀一台长城M932S不开机的维修过程

楼主(2014-03-07):
后盖型号是M932S

打开后盖

电源板样子

整套板子

测电源板5V电压正常

测电源板12V电压正常

测驱动板1.8V正常

测驱动板3.3V正常

测每个按键上3.3V正常

怀疑程序问题,先备份程序。

信号板主芯片是TSUM1PFR

屏的型号是CLAA185WA 05

用编程器连机, 连上了,说明主板大问题没有

正在烧写程序

校验有点问题,不管它了。

电源灯已经亮了,能开关机了。

显示器装好, 显示正常。 维修完毕。

万用表电池没电了。 测出来的电压有点偏高。

大家加点分啊。 发图好辛苦的。

网友A:
还好 楼主最后说 万用表没电了 。 我还以为12V 变成18V还正常。。。。。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还好 楼主最后说 万用表没电了 。 我还以为12V 变成18V还正常。。。。。

只要5V正常, 12V就算是30V也正常。 因为你根本就不知道高压板原来到底是多少V的。除非你有图纸。

我还见过高压板不工作,有35V以上的电源板。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只要5V正常, 12V就算是30V也正常。 因为你根本就不知道高压板原来到底是多少V的。除非你有图纸。

我 ...

嗯。 也对。

网友:
按照长城售后的修法,是要先更换25X10芯片,然后再刷程序。 这样就不会出现校验不通过的问题。

网友:
ZL有MCU程序吗,烦上传一样

网友:
哥们 整的很到位,一边修一边穿图 好人啊

网友:
chinafixRookie -4 严禁灌水

网友:
长城的机器一般都MCU 坏的多!有的不通电!有的会一亮一灭  也是MCU的问题

网友:
楼主辛苦了

chinafixRookie -4 严禁灌水

网友(2014-04-06):
原来是MCU程序问题

网友:
长城的显示器程序坏的真多,碰到了无数台。

网友:
程序有没有,发一个

网友:
这是什么编程呀,我的580U,刷长城,好多没刷好

网友:
MCU烦上传一下

网友:
发个程序吧

网友:
楼主不厚道!存储器数据都不贴上来!

网友(点评):
论坛上找找,能找出十个。

网友:
跟你这个一样的驱动板的有好几个型号,有点背光不亮,有的的不通电!有的会一亮一灭  也是MCU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