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主板一进xp界面黑屏

楼主(2014-03-07):
今天收进一块GA-7CN700MF-HP车载小主板,开机正常,进cmos正常,装系统时不能进pe,可以用ghost装,但是复制成功后重启进到xp界面将要出现时黑屏,显示器亮绿灯不是显示器或分辨率问题,用的是威盛芯片+C7板载cpu,请教维修经验。

补充内容 (2016-3-13 15:31):
在基地下了个bios成功解决,这毛病拖了一年

网友:
查一下内存的负载供电电压是否有问题。

网友:
换内存 把硬盘 进PE试试

网友:
CPU供电铝波电容估计不行 了

网友:
按压法 按压下CPU 桥看下能进不

网友:
估计桥挂了

网友:
可能是内存不好,换一条试,也可以进BIOS 设置关于内存频率的选项,进行设置一下,也就是说,把频率低下来,试一试,也可能是好了

网友:
内存换过,板子压过,pe进不去,也是那个界面就黑屏

网友:
用灯照一下屏幕,可以看到图像,一般是显卡芯片,我之前碰到过,加焊一下桥就可以了

网友:
来学习的……

chinafixRookie -4 严禁灌水

网友:
你看看是不是显卡驱动冲突了呢?

网友:
我遇到过类似故障,基本都是硬盘的问题, 就有一例是主板故障,楼主可以先拆掉硬盘看能不能进PE

网友:
多试试吧,等结果中

网友:
有可能 是驱动问题约.

网友:
不能进PE或进系统黑屏,我碰到过的有USB某个脚没阻值 ,io检测不到CPU温度,(AMD芯片组的) VTT电压高的,时钟芯片坏的 南桥 北桥。。还有好多,想不起来了。

网友:
见过一张精英945同样的问题,内存供电的事,希望对你有帮助

网友:
不过内存,之前我也碰到这种情况。进PE出一串英文字母,我忘记了

网友:
不明理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