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乐M105b打印机控制板烧件不知道型号,,,

楼主(2014-03-07):
如图,Q8应该是个开关管烧爆了看不清,用什么代替呢,,要求应该不高。。CRA7被做为二极管使用

CRA7输出控制24v继电器,刻有M字样。

网友:
修不了就换班

网友:
换板,板也不贵

网友:
修好了,,在r270的废板上拆了一个GX的管装上就好了,,同一天一块影驰gts9800显卡风扇不转,看电路相符合,1脚控制,2脚输入,3脚输出也用这管换上就转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