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l410k 独显机器不开机维修

楼主(2014-03-07):
1.现象:

插入电源适配器,指示灯闪亮一次,按电源开关无法开机;

2.拆机量测:

Power On/Off Button 上电压为3.3v,可以随button按压变化;

检查NBSWON#、DNBSWON# 变化正常(但button松开后掉电);

检查EC 的32.768晶振波形频率正常;

检查ICH9M 的32.768频率不正常,使用dell台式机的代换有变化,但机器未正常;

检查S5_ON信号无;

因为上班,所以机器暂停维修。第二天检查发现3.3v都没有了,bios 的pin8无3.3v。

所以重新检查3v 5v电源的电路部分。ISL6237产生3-5v电压。手头没有该芯片代换,因此,重点坚持芯片pin的电压,发现EN1-EN2等均正常。其他pin也正常,即有可能上下mos管有问题,从板子的其他部分拆了4个4496焊接后上电,发现3-5v起来了。但这不是真正问题。

恢复了拆除的其他部位的mos管后,发现3-5v又没有了。检查PL19-PL22阻抗,未出现明显短路。直接供电3-5v电流也不大。(这里走了弯路)

挨个断开3v-5v相关电路,发现短路发生在5v电路。是耳机插口附近的一个0603的电容短路,拆除后恢复正常。

疑问:

1.为何开始有3v,板子放了一天后却没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