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 K40AF 换桥烧了主板?

楼主(2014-03-07):
华硕 K40AF 的机器AMD的换了桥后主板冒烟了,郁闷,重来冒烟修过这样的!!!
华硕

网友:
桥焊短路了把,上电之前要先测下短路没

网友:
这个机器是AMD集显的桥把,这种桥比较容易爆掉的

网友:
主板桥短路呗

网友:
没碰到过,桥短路也不会冒烟

网友:
比较关心你 是接着往下修呢,还是直接交还给客户或者换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