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B475E,外接显示,内屏不显维修!

楼主(2014-03-07):
B475E APU :故障,外接可显,内屏无显,测试屏供电没有,开启没有。无图纸,跑线发现屏供电的MOS开启跑U里面了。。 灯开启到EC。。 手动短接供电MOS,黑屏。飞线BLON 灯不亮。。什么问题。指点下

网友:
因为根本就没信号,主板没检测到内屏。

网友:
楼上正解,显卡没满足条件不检测屏,所以不显示

网友:
能大概指点下是那几个信号吗? 这机器是 APU的,显卡是集成在U里的吧。。 外接显示,内接不显,强加电也没信号。是不是可以判断是APU内部显卡模块出问题了。我上BGA加焊后故障保持不变。。哎。。。

网友:
EDID 用示波器测试一下,有一些机器会先读取屏的程序才会开启屏供电,单这种情况不知道多不多,我是没碰到过

网友:
楼主没有更换一下CPU试试吗

网友:
我遇到一个HP的机器也是这个问题的!还没搞懂!

网友:
显卡有问题吧

网友:
先加焊一下显卡试一试

网友:
兄弟们,APU 明白不。。 就是BGA在主板上的。。 这板子是集成显卡 一个单桥,一个CPU  一个EC 就这3个大芯片了。。

网友:
我刚也接到一台B475E故障和大家的一样,外接可显,内屏无显,屏供电没有,开启没有,苦闷中。有师父修好了吗,望指点下。

网友:
DDC总线开路啦  要么屏上的24C26有问题  你先排除屏线问题

网友:
屏无问题换屏试过无果,屏线未测明天上班测下。

网友:
屏线无问题换了一样。

网友:
多半是显卡问题

网友:
集成显卡 一个单桥,一个CPU  。一个EC 就这3个

网友(2014-11-17):
是黑屏还是暗屏,是全黑的话有可能是显卡,因为你说的那个信号是从显卡发出的

网友:
CRT 与LVDS 接口 不是同一芯片控制
你这个LVDS 应该是APU 控制 加焊不行 重植试试
不行换吧

网友:
请问楼主修好了没有,我这也有一台同样故障的

网友:
貌似一遇迹问题怀疑显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