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楼主(2014-03-07):
pro pad 这个平板的固件 那个有

网友:
山寨的货  求助

网友A:
DELL M4010 报警2声 怀疑是  不过内存  更换北桥北桥芯片是4752001  更换后还是不行  故障现象 还是一样 请高手指教

网友:
兄弟们帮帮忙

网友:
引用 网友A:
DELL M4010 报警2声 怀疑是  不过内存  更换北桥北桥芯片是4752001  更换后还是不行  故障现象 还是一样 请 ...

没人帮忙吗

网友:
请高手指教

网友:
联想 Y430 0.65 不动了

网友:
联想 Y430 CP无供电

网友:
海尔r410 没有待机

网友:
请高手指教请高手指教请高手指教请高手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