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尼]
两个修灯管坏不换灯管也不去保护也不改高压板的大招

楼主(2014-03-07):
我有两个修灯管坏不换灯管也不去保护也不改高压板的大招
之前就是一直用这两个大招修
大招1.接陶瓷电容或者短接
测出坏的灯管,拔掉坏灯管,在灯管接口处接一个陶瓷电容,或者直接短接
大招2.接反馈线(最完美的方法)
测出坏了的灯管,拔掉坏灯管,在坏灯管反馈线上飞一根线到接好灯管的反馈线上

这两个大招伴我修好了无数台坏灯管显示器

别以为我是来教大家大招的,其实我是来求助的

以前用这两个方法修好了很多显示器,可是这两天连续遇到了两台这两招不管用的显示器

测试出坏灯管以后,外接一根灯管测试正常,不再一闪即灭,就是说肯定是这根灯管的问题,然后不管是接电容还是飞反馈线还是短接,电源板还是保护,一闪即灭,求高手分析原因
难道是这两块板子跟一般的板子工作方式不一样?

网友:
改一个高压板多好呀

网友:
还是该高压稳定点,虽然成本高点

网友:
还是老实换灯管的好啊,不要饮鸩止渴!

网友:
路过的,学习了你的两大招

网友:
有些是改不了  只有换灯管或者改高压了

网友:
维修店的口碑就是这样被毁了的,换灯管才多少成本?维修费的10%都不到.......

网友:
修机器不建议走捷径,要站在用户的角度来修,

网友:
还是换灯管好,至少亮度提升了

网友:
如果不想拆开屏换灯管也是可以的  你要看清楚背光灯引线有多少组 如果就是2组不要改没有意义  以前老液晶电视16组输出完全可以去掉1-2组 亮度不仔细看是看不出来

网友:
那就去换高压板吧、、、

网友:
液晶显示器。。。。。。。。。。本来才二灯或四灯,这样搞。还是换灯管彻底。

网友:
那就换灯管啊!!!

网友A:
楼主,看你的这个帖子引起好多的反对啊,你原来的2大招,只能说是临时起到作用。灯管坏了,亮度自然会下降,虽然有时看不明显。再者说,你这样做,把维修行业都搞臭了

网友:
对于你这个帖子没解决的问题,给你3个建议:
1.分别测试灯管好坏,哪个坏换哪个,最好全换。或者全新灯管放在这个板子上测试,看看高压板是否有问题
2.改装一个通用高压板。
3.更换一个原装全新高压板,。

网友:
还是换灯管好,要是两个灯管的,你短接一个,那不是只有一个了,明显很暗

网友:
修机器不建议走捷径,要站在用户的角度来修

网友:
以我經驗,應該是燈管權老化了,當您處理1或2支燈管同時,其實另兩隻應該也衰老退化,造成組值變大或變小,造成PWM進入保護!
所以應該更換比較好也安全有保障

网友:
我也是小白,去保护呢。

网友:
你还是 老老实实去换灯管吧

网友:
换灯管,你也忒懒了

网友:
多谢,多了见识

网友:
学习了,很不错的招!

网友:
换灯管才行喔  可是我换灯管经常灯管碎了

网友:
路过,高手还真多啊,学了两个大招

网友:
你的两个大招比较适合 检测电路不严格的高压板  遇到过压监测 过流监测都齐全的高压板就没辙了 要么换灯管要么改高压板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看你的这个帖子引起好多的反对啊,你原来的2大招,只能说是临时起到作用。灯管坏了,亮度自然会下降 ...

我认为换万能高压板才是对用户的不负责任,万能高压板是无保护的,比我这样改风险大的多。很多人遇到这种问题就直接改高压板殊不知这样才危险,甚至有人以为这就是高压板坏不测试灯管直接把坏灯管插万能高压板上什么时候出问题都不知道,应该换灯管我不否认这是完美的方法,但是说改万能高压板比这方法好我就搞不懂你们是什么思维方式了

网友:
因为电路设计不是完全相同,所以你这方法不是100%适用,,,

网友:
你这两招  我以前用  很多不能用

网友:
去保护或换灯管

网友:
还是换好些 一根暗些

网友(2014-04-11):
还是换吧     要不亮度也不够的

网友:
反对楼主走捷径。。 长在河边走,总有湿鞋的。。 还是踏踏实实的 做事吧

网友:
我也认为你还是老老实实去换灯管吧!

网友:
灯管是不是一样的呢,电流相同么~!

网友:
这种方法在应急的时候可以 用用,也会有不错的效果,我试过大多数情况都好用。

网友:
作为it人士。得有职业操守。

网友:
还是换灯管吧  半小时就换
完了

网友:
灯管都被你关掉了 怎么用?

网友:
个人觉得换灯管是麻烦还有风险,但是只要你经常练习一段时间后就没问题,现在换代驾灯管才10分钟不到,搞这些好像意义不大。

网友:
液晶灯管故障分两种情况,一是灯线脱焊,这个不说大家也明白重新焊接,二是灯管坏这种情况灯管基本都已经老化,只是老化程度不一样,修这种屏就一招换灯管而且是全换有几根换几根,不要去保护,4灯变2灯的修,迟早返修

网友:
是呀,那样好不了多久的,保修一个月还是没问题的啦

网友:
方法挺快,但是你确定现在能用的灯管,能没问题?我都是确定灯管问题,就都换掉也没多少时间,关键是一般不会再出问题,还有些人,改高压板好了就以为是高压问题,有些高压板是不保护的。

网友:
楼主,这是治标不治本的方法。用不到好久就返回来了,对你开店的名声有影响。最好是把4根一起灯管换了,

网友:
本人也改过4灯管坏一根灯管的,实在懒得去换灯管,有时候忙更加不想拆灯管,就直接改个2灯管高压板上去,很少返修的。。。。。如果发现偏红或者亮度很暗就必须换,亮度好就免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