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白一枚 求大神指教

楼主(2014-03-07):
对电子电路略知一二 求大神推荐学习方法及材料 应该从何入手

网友A:
最详细而简单的教材  刘坚强硬件维修百度下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最详细而简单的教材  刘坚强硬件维修百度下把

我有刘坚强的300集也看了不少 就是跟不上趟啊 还是我先不用去理会 顺着往下听?

网友:
先从基础元器件学起吧。

网友:
先在本论坛或者书店或者网络找电子基础资料  学好了再去看所谓的芯片维修资料

网友:
建议参加远程培训

网友:
参加专业的电脑维修培训啊!

网友:
先从基础元器件学  先学会  判断电子元件的好坏 在来学电路图分析电路 在修 如果还在这行的门外请别进这行 进了你就知道 这行误人子弟的 哈哈 以后的电子产品都没有修的必要 估计都是板卡级 也可能坏了就换

网友:
好吧 我只想知道大概流程好给自己确立一个方向 本人非常热爱这方面 想提高自己

网友:
建议还是在迅维远程培训一下吧!先简单点,学下主板!先从电子元件开始。

网友:
还是多看书,但是书籍越看越迷糊!还是参加培训机构的培训 这个有助于你的个人修为的

网友:
直接取维修店学习了

网友:
报个迅维远程班试试

网友:
到人家店学吧   有人愿带的

网友(点评):
也要看看师傅的人品如何,有的人直接把你当佣人,装机拆机送机,趁早来实地

网友:
先去迅维实地吧

网友:
先去看看田老湿的  然后再去看月饼  他们的视频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