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B305 进不了系统

楼主(2014-03-07):
报错,进不了BIOS ,自检后画面就一直停在WAIT............维修一例,换南桥后OK,供大家参考。

网友:
学习了   沙发   。

你这么水,你家里人知道吗

网友:
多谢分享经验。

天意wx -4 严禁灌水

网友:
颜色怎么都是紫色

网友:
是简单了些,但是能提醒大家,顶一下

网友:
谢谢分享是啊屏颜色怎么是紫色的?

网友:
屏幕显示的颜色不对啊,怎么排除的也不说一下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

chinafixRookie -2 严禁灌水

网友:
紫色拆装机造成的

网友:
屏幕显示不正常啊  紫色的

网友:
这是一体机是吧,你屏幕缺色是什么问题

网友:
上次加焊一台可以今天加焊了不行可能要换桥了

网友:
唉 ,,换南桥,我一般加焊拉到,等毛病再犯再收次钱再换

网友(2014-04-09):
加焊  南桥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