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OC TFT22W90PS 怪问题

楼主(2014-03-07):
先上图
是网吧拿来的显示器   现象指示灯闪烁  屏幕不亮  初步判断电容鼓包了  拆机  果然是  换掉后正常点亮 一共拿来三个 两个都好了  有一个点亮后出现屏幕闪动  有点像是背光闪那样 可是我用单根灯管点还是一样闪  应该不会4根灯管都有问题吧  又拆机把确定好的板子来点这个屏还是一样闪   之前也送来过几个这样的屏 都是这问题 很苦恼  有的而且闪的隐隐约约能看到AOC三个字   不知道到底什么问题了 高手指点啊

网友A:
没事的,直接交差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事的,直接交差就好了

那不行啊   闪眼啊  客户不愿意啊

网友B:
高压包部分电压不稳输出电压不稳定的电压

网友C:
把频率设置高点,你这个有干扰,换个线,换个主机应该会好的

网友A:
换个主机应该会好的

网友:
同意 四楼的意见

网友:
引用 网友B:
高压包部分电压不稳输出电压不稳定的电压

我都把好的板子换到这个上面了还是闪啊  不是板子的问题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把频率设置高点,你这个有干扰,换个线,换个主机应该会好的

不知你讲的是什么频率   是监视器里的刷新率嘛  这默认的就是60赫兹啊 改不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个主机应该会好的

主机也换了  线子也换了

网友:
把亮度调下,试试

网友C:
引用 网友D:
不知你讲的是什么频率   是监视器里的刷新率嘛  这默认的就是60赫兹啊 改不了

是啊,就是刷新率,调高点,一般是可以调的,换主机,换线试一下,如果都试了,那就换高压板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是啊,就是刷新率,调高点,一般是可以调的,换主机,换线试一下,如果都试了,那就换高压板

主机也换了 高压板我都拆了一样的好屏上的板子点还是闪 而且我还用了单根的高压板点的都闪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主机也换了 高压板我都拆了一样的好屏上的板子点还是闪 而且我还用了单根的高压板点的都闪

感谢感谢  我又换了一个主机  刷新率调到了75现在看不出来闪了  可是这问题到底是在屏的问题还是主机的问题啊  为什么同样的屏  用60的刷新率就不闪了啊  个人认为这估计还是屏的问题吧  只是把刷新率调高了人眼分辨不出来了吧

网友:
是不是屏线问题哦,你看错了

网友:
这样就好了为,直接交差拿钱 多美好的事情

网友:
电源滤波不好,把后极电容换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