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60开机电流到0.6掉电

楼主(2014-03-07):
  故障:开机保护 拔掉电池看电流到0.6掉电保护,接下来就准备拆机了。把光驱和硬盘拆掉后又点了一次,这次没掉电直接亮机了。迅速把硬盘装回去又出现同样故障,拔掉硬盘就好了。换上自己的硬盘装了个系统试机,把他的硬盘挂到另一台电脑也能开机,再装回去也能进系统了。莫名其妙的好了,当我把电池装回去又出现了之前的掉电故障 无语了 当天时间有点晚了就没搞了放在一边,第二天来装上又能正常使用,保险起见还是全拆了看看有没有进水腐蚀之类的,拆完没发现什么就装起来试机,开开关关试了2天没问题,到目前为止还真不知道是什么问题,不知道是不是电池电用光的原因

网友A:
莫名奇妙的好了,以前我也碰运气到过

网友:
引用 网友A:
莫名奇妙的好了,以前我也碰运气到过

哦 我的现在还在跑机 下午应该要拿走了

网友B:
G460正常的板子在不装BIOS电池的情况下,第一次加电到0.6左右掉电,掉电后再加电正常开机,装上BIOS电池后一切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B:
G460正常的板子在不装BIOS电池的情况下,第一次加电到0.6左右掉电,掉电后再加电正常开机,装上BIOS电池后 ...

我今天有台G460的掉电,量CMOS电池2.4V换电池OK,谢谢分享!

网友:
我今天有台G460的掉电,量CMOS电池2.1V换电池OK

网友:
哦哦 那我的没换...也没去量不知道会不会返修

网友:
有的机子就是那样,可能那里打到帖了,一折一装就好了

网友:
   经验之谈,学习了

网友(2014-11-09):
这个 会返修吧 不知道 障碍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