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DD48和VDDA电压是多少

楼主(2014-03-07):
  时钟芯片型号RTM880N-793// VDDA的电压3.3V。正常时VDD48的电压应该是多少V。

网友:
应该也是3.3v

网友:
3.3v跟vdda一样的,连接的东西都一样也是3。3V

网友:
那不是写着VCC3么

网友:
图纸上不是标着3.3v吗,这个跟vdda脚的3.3是一起的

网友:
测起来VDD48怎么只有1.6V啊,那是不是不对

网友:
3.3V经过L电感还就3.3V,在C上量是1.6V ,同时接14M晶振上的脚。这个电压也是14M上的电压?想不明白。。那个打侠解释下。。。。。。。。。

网友:
都有表示 vcc3

网友:
L21两端电压是否一样,如果不一样,就有两个可能,1电感损坏,2线路板氧化接近断线。

网友:
只有1.6v可能是c346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