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m5010电流到1.6就是不亮

楼主(2014-03-07):
如题,M5010的集成显卡,开始做了北桥,亮了。试机的时候突然又不亮了,最后换了桥也不亮。

网友:
是不是板层断线了

网友:
电流到多少了?最基本的条件

网友:
最终是外接显示,内接不显。LCD_TST信号0V,LCD_CBL_DET始终不出,是0V.哪位说说IO怎么样才出LCD_CBL_DET啊。------机器就是检测不到屏。屏线换了,接口检查了。

网友:
  换的桥确定是好的?

网友:
好的啊
才买的

网友(2014-04-08):
我感觉是桥的问题,再换一个试试吧

网友:
北桥的问题我这修了2台了

网友:
八九层还是北桥问题,做的时候弄掉件没哟

网友:
看下是不是做的时候掉件了

网友:
如果确定做的过程中没出差错,那肯定还是北桥问题。

网友:
显卡 问题啊 换一个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