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T43不过保护隔离的问题

楼主(2014-03-07):
IBM T43的机器 保护隔离第一个管就不过, 图纸Q34要导通 受控于shutdown信号,此信号必须为高电平,实测为低,经查此信号来自于TB62506的开机管理    如图,16V供电正常,3VSW电压正常,就是不发出shutdown的高电平,请问这个芯片发出shut信号需要什么条件,TB换过了,打阻值无短路,在此感谢各位仁兄出谋划策

网友:
还有修这个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