诊断卡复位不跑码

楼主(2014-03-07):
碰到一个865GV 775针的板诊断卡不跑码
目测主板,有的加焊过南桥,有的加焊过北桥,有的刷过BIOS,有的换过IO芯片,据客户说这些板子在另外一家一个都没修好,因为板子一样,而且是同一个故障且动的部位不同,说明被修过的地方基本上没什么问题。上电,先测量各组供电均正常,打开示波器测PCI帧信号为高电平无跳变,按照笔记本维修又测量BIOS芯片第23脚也没有波形,应该是CPU还没有开始寻址。上灯座全亮,感觉遇到疑难杂症了找了一个类似的电路图ESC865GV-M,同时测量CPU复位为0.3,为排除不是上假负载的原因,跑该复位点到旁边一个上拉电阻,上CPU电压还是为0.3V,明显不正常,测量PCI复位正常,测量CPU接口电压正常,测量时钟正常,翻开图纸测量北桥差分时钟发现有一根无波形,找到问题所在。直接划时钟芯片旁边的电阻,发现相通。测量这两个电阻,33欧姆,正常。测量时钟芯片工作条件:电压,晶振,基准,补偿等工作条件都正常;判定为时钟损坏,找了一个拆机的,换上OK,测量其他主板该脚全部无波形,因为时钟芯片不好找,依次代换全部OK。
希望对有需要的有帮助。。。

网友:
到底是笔记本还是台机? 是一张板还是有很多张?

网友:
还没修过时钟呢, 时钟芯片太不好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