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一1.5v干电池充

楼主(2014-03-07):
1.5v干电池充

网友A:
话说   1.5V的电池不是不让充电么?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话说   1.5V的电池不是不让充电么?

怕过充暴炸而已,实际可充50次数多,这套电路不会过充

网友C:
用手机万能充充南孚电池很好用的,我经常这样做.........

网友B:
引用 网友C:
用手机万能充充南孚电池很好用的,我经常这样做.........

电压多少?这套充下来的话充电电压也就只有1.6多点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电压多少?这套充下来的话充电电压也就只有1.6多点

手机万能充电压在4.2V左右,一次可充二个或者三个电池,电池串联就行,也带保护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手机万能充电压在4.2V左右,一次可充二个或者三个电池,电池串联就行,也带保护的

电池上限1.7,3*1.7=5.1v 2*1.7=3.4,还是徧高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电池上限1.7,3*1.7=5.1v 2*1.7=3.4,还是徧高了

电压偏高点没事,电流不要太强就行,500MA就行了.一般充电四小时就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电压偏高点没事,电流不要太强就行,500MA就行了.一般充电四小时就行了.

风险太高!!

网友:
呵呵,二个次时代充电电池,一个充电器,我这样都用十年了,还没坏.

网友:
充干电池是可以的,尤其是南孚电池.只是注意充电电压高的话充电时间不要太长,注意温升

网友:
这样避免电池充爆了!不错! 果断收藏了。

网友(2015-01-20):
引用 网友B:
怕过充暴炸而已,实际可充50次数多,这套电路不会过充

嗯,这个电路可以理解成电池充电电压和电流检测类型的,TL431在这里相当于电压基准源通过相连电阻分压进行工作,当9013开始高电平饱和导通时候,电池就会开始充电工作。

网友:
TL431在这里也是同时起到一个稳压二极管作用,防止VCC经过电阻分压得到的电压值异常异常烧坏LM358电压比较器芯片。

网友D:
万能充冲南孚,摆明了过压啊,冲多长时间啊,分享下经验

网友B:
引用 网友D:
万能充冲南孚,摆明了过压啊,冲多长时间啊,分享下经验

太久了没搞了,大概一个钟头多吧,你自已搞一个去试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太久了没搞了,大概一个钟头多吧,你自已搞一个去试

有点怕,哈哈,理论上不发热就没问题吧

网友(2015-10-06):
努力学习中。新手上路多多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