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5kpl-am 掉电维修

楼主(2014-03-07):
P5KPL-AM SE 华硕的板子 故障多啊 一搜一大堆。俺也碰上一个,客户拿来时。故障为。有时可以点亮。点亮了一会死机。掉电。有时点不亮。点不亮的时候多。接到板子插卡测试,发现多是内存,量测,DDR2内存电压为2.5V。估计掉电死机,不过内存是电压过高引起。电压过高一般应该是附件损坏或者IC坏。量测RT8105 的附件电阻阻值正常。找到一个IC换上去,加电测试。郁闷的故障来。加电掉电。,拔掉CPU 4口 不掉。去掉CPU 也不掉。插上CPU才掉。郁闷啊。别的也没动啊。咋会掉电。。。。。。。。。。。。。。去电CPU量测电压。内存电压2.0V 基本算是正常吧。VTT1.05V. CPUVTT0.4V 。别的电压都正常。
CPU 管子有毛病。昨天刚修一个 管子不亮引起的。故障一样。换管子。。。。。。。。。。。换完 故障还是一样。CPU IC。。。一看还没有。。那表测电压。测到内存的时候。内存电压有上去了。2.85V。。。。。。。。。内存IC有坏了,换,换完 再测内存电压2.0V。。郁闷啊,,,,,没法了,,,一个破板子不修了。准备放弃的时候。看到点位图上内存IC上POR6 POR7相连。 记得刚开始时 量测6脚是没有电压的。量POR6 一端有2.8V。一端也就是IC6脚没有电压。断电量POR6,阻值1.1K算是正常吧。为啥没电压。不管 换了再说。找到一个1K的换上去。加电测试 内存电压1.8V正常。也不掉电了,安装风扇。插内存。一个小时没掉 也没死机。OK 搞定。
总结:死机 掉电。不过内存。为POR6电阻 变质,引起内存电压不正常引起

网友:
2.5V 很明显偏高了

网友:
赞一个,,积累经验。

网友:
好多电阻不行,影响掉电

网友:
楼主好功力  连这种小件都查出来了  这么判断POR6问题的  求解答

网友:
7脚应该是基准电压,改变阻值,可以改变输出电压

网友:
华硕的好像都很难修啊,我都碰到好几块了

网友:
今天修了一块跟你修的一样P5KPL-AM,换了RT8105 六脚1K电阻,OK了,另外我也用RT9214代换了RT8105,它们是通用的,多谢你的贴

网友:
恩 好囊啊

网友:
ASUS板质量不好了,好多断线氧化的

网友:
华硕的板板故障多的很  而且啥 问题都有   特别是AMD芯片组的   各种累

网友A:
没有烧掉内存?????

网友:
在论坛里搜“RT8105”,搜到这个帖子,跟我手里的M4A785情况相似,先换了试试 ,先谢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有烧掉内存?????

内存没有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