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cq42

楼主(2014-03-07):
HP CQ42 开机掉电
掉电

网友:
就这么简单的描述!

网友:
我也接了一台一样掉电,所有电感电压都有。掉电的时候,电源口的灯会黑一下,不知啥问题

网友:
楼主的描述也太简单了 就是不怎么明了 不明白啥意思

网友:
楼主的说的太少了,查 缺电不,短路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