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B450 触发到0,.3不显

楼主(2014-03-07):
同行那机子过来说是 键盘问题开机有报警声音  我们拆了下键盘 不响了  不过问题来了 冷开机可以  热开机电流上到0.3几  怪了  我就觉得EC有问题 加汗看看  结果还是一样  开机触发到0.4 还是觉得有必要换下EC    换了还是不好  哎~~~~~~~~~~~~找啦图纸看看  结果cpu的供电没有出来  就开始扎找电路了  后面发现一个信号没有到位  是从SB发来的 这样就敢肯定的说是 南桥问题了  马上拿去 加汗  哈哈哈   幸福的时刻  久违的LOG  出来了

联想B450 la14_dis(独显).pdf

网友:
图纸和电路都不怎么懂,一般习惯性的预热看看....实在不想就花时间慢慢研究了

网友:
为什么我这图片就只能看到一小条

网友:
图示不正常

网友:
睡眠信号啊,不错的维修

网友:
楼主的图怎么看不到?

网友:
建议楼主以后先拿风枪吹吹,判断故障在上BG

网友:
也不说什么信号,

网友:
这图纸怎么这样子的?

网友:
cpu供电芯片的必备条件

网友:
44J脚的南桥给  ``````````````````高电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