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G4 白屏,求高人指点

楼主(2014-03-07):
   接到一同行hp g4,同行说拿来是屏线烧断了,以为接好屏给就没事了。但接好屏线,是白屏。外接一切正常。我接到手,量了下接口上的各种条件,其他都正常(1脚3.3V,3脚3.3V,4脚 5脚也是3.3V,6.7 9.10,12.13,15.16脚用示波器量均有1点多的电压,而且有数据波在跳动)发现18 19,21,22,24,25,27,28,用示波器量均无波跳动(亦无电压)。这些脚位,对地阻值为600多,正常,刚开始, 以为是显卡,更换了新的显卡,情况一样,不服气,再从淘宝订了根新排线,还是一样。我确定屏供电19V和3.3V能在屏的保险上量到,以为是U挂了呀,换U还是一样……正在痛苦中。

网友:
附上图纸,谢谢。

带上图纸

网友A:
没看到你说换屏 换块屏试试嘛  他的屏上别的机器试试也行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看到你说换屏 换块屏试试嘛  他的屏上别的机器试试也行啊

换了好几块屏试了,还是一样的,按常规HP屏不存在换码片一说

网友B:
接口上的型号是装上屏幕测的还是摘下来测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接口上的型号是装上屏幕测的还是摘下来测的

接上屏测的,我知道,有些信号得检测到屏,才会出

网友C:
直接换一条屏线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C:
直接换一条屏线试试

换了点,上面写了

网友:
白屏的情况就是信号没上去吗 看看是不是主板的保险什么也烧断了?

网友D:
一般都是保险 或者是接口旁边的管子坏了
  仔细查查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一般都是保险 或者是接口旁边的管子坏了
  仔细查查

很仔细的按图纸查了一遍,还是没发现问题。

网友:
我也想知道遇上这种怎么处理,来个大神解释哈。

网友:
仔细查显卡的供电

网友:
是不是显卡坏了 ,

网友:
以前遇到过   换了个屏线 不小心把屏给烧了  后来把屏修好了 装上一切正常了

网友:
感谢朋友们,经一夜苦想,最后更换H55后好的

网友:
只能说你这个不算事

网友:
白屏 说明背光OK,是信号没有,仔细查屏接口电压 ,

网友:
来个大神解一下,我也遇到过类似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想楼主说的不是白屏而是青屏

楼主果然是高人,我说错了,是青屏,换南桥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