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r400 不触发维修

楼主(2014-03-07):
mpwrg这个信号没有 我查了 BD4176的条件  这个 VDD15  这个信号只有5v
其它都有

换了BD4176

涛声依旧  、
请各位指教

网友:
待机电压是不是正常

网友:
楼上说的没错,三五伏没出来。怎么可能会触发

网友:
按照上电时序慢慢查吧

网友:
3 5 v有了 Toshiba芯片没有产生 MPWRG给ICH
ICH没有产生slp_s3 slp_s4

问题就是怎么产生 mpwrg  所需的条件有哪些

网友(2014-04-29):
谁有修好的分享一下

网友:
你这个是发错板块了吗

网友:
楼主问题解决了没有啊

网友:
从简单的问题着手,刷下BIOS 试下

网友:
你看看bios的电压有吗

网友:
BIOS  二次不是自带程序吗

网友(2014-12-24):
这个信号是很难修的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