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7420内存供电不出,示波器求助

楼主(2014-03-07):
DELL 7420内存供电芯片1.5V_SUS不出
现我打出各状态下的波型,请大家分析一下这种是什么情况,内存芯片,51216已经更换了,之前是上下场管都烧了,用其他主板上的相同大小的内存部位场管代换的

上管波型

下管波型

输出顺间波型

网友:
只能看懂,波形不正常,呵呵

网友:
上管你测那个极啊

网友:
输保护了!电容?反馈电阻?

网友:
上管的驱动波形 幅度会慢慢变小 看看BAT供电正常不

网友:
看下电感后端的波形下

网友:
上管G级波形幅度不够吧,看是不是自举端的问题,电感后级也像是欠压,查查反馈问路!

网友:
输出保护了。楼主~!~!

网友:
通过维修后来终于修好了,,是板层烧黑短路了

网友:
,,,,,LZ发波形 你也调一下啊 虽然是正常的波形 但是这个看不清太乱没见过的肯定看不懂,看你第一个波形就知道后级短路

网友A:
示波器就是好啊,短路,输出不正常都能测得出来,就现在使用的还不熟练,楼主是迅维学员不知道示波器方面教得如何

网友:
引用 网友A:
示波器就是好啊,短路,输出不正常都能测得出来,就现在使用的还不熟练,楼主是迅维学员不知道示波器方面教 ...

我是初学者

网友:
搂在用的是什么牌的示波器啊,最近想入手

网友:
正常的波看着就舒服,等攒点钱也想买个示波器

网友:
上下管的波形不是方波吗?怎么看像是传输数据的波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