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助关于C盘桌面文件丢失的恢复方法

楼主(2014-03-07):
最近遇到两例数据恢复,客户均表示用过360清理,然后桌面文件丢失(WORD文档)。发现丢失后马上拿来恢复。大家说说用什么数据恢复软件恢复能恢复成功。我试过好多软件恢复出来都是乱码!

网友A:
用数据恢复大师看看  要带狗的才好用

网友B:
数据恢复精灵 3.7.2

网友C:
免费软件不行,需要带碎片恢复的软件,。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免费软件不行,需要带碎片恢复的软件,。

说明免费软件恢复出来的都不完整!C盘跟其他盘的恢复不太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B:
数据恢复精灵 3.7.2

试过成功案例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数据恢复大师看看  要带狗的才好用

我们这数据恢复做得不多!不知道成本能不能收回来

网友D:
免费数据恢复可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免费数据恢复可以的

什么软件成功率高啊

网友:
超级数据恢复软件-----大南山,你们这都什么水平?

网友:
呵呵   恢复数据我还不知道啊

网友:
我上次也是的   删错了 东西  垃圾箱也删掉了  文件放在桌面上的  什么软件能恢复啊

网友:
恢复出来不就行了

网友(2014-04-06):
恢复软件也分级别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