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联想L193显示器2008年的MUCBIOS

楼主(2014-03-07):
型号:联想L193 wide
故障:开机不显,指示灯不亮。

给客户报好价后。
拆机,测量电源板上的电压都是正常的,按键板上的开关也有电压。联想L193系列BIOS爱出问题。于是在论坛上找了很多个BIOS,刷上去,有的显示花屏,有的不亮,有的能点亮显示,但是开关按键一点也没反应。屏幕上没多久就出现信息。开关按键测试没问题。主要还是在论坛里面下载的基本上跟我修这台显示器上面的配置都有一点差别。那个师傅有跟这台显示器配置差不多的BIOS传我一份,先谢谢了。
驱动板是小板的,板号为715G2564-2 存储 sst25lf020a,芯片 TSUM16AWk-lf-1,奇美的屏M190A1-L02. 有这BIOS的传上来一下。

淘宝发钱买了一个原厂的程序,好了,发上来给大家吧

网友A:
能传一个吗   我也备份

网友:
引用 网友A:
能传一个吗   我也备份

就在本论坛上下载的刷上去有问题,没用。

网友:
L193W COM屏 传给你

网友B:
谢谢了,我没试了,我在淘宝买了一个原厂的,刷上去好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谢谢了,我没试了,我在淘宝买了一个原厂的,刷上去好了

我晕,还原厂的,我这就是原厂的,从冠捷内部系统下下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晕,还原厂的,我这就是原厂的,从冠捷内部系统下下来的!

也要谢谢你,前面我在论坛下了好多个程序,试了7,8个程序有问题,你那程序我就没试,我是直接跟联想售后买的程序,刷上就好了。

网友(2014-04-07):
这个显示器,我用RT809F刷的时候。怎么提示写保护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