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显卡]
GA-MA770-S3P不跑码,复位灯3秒闪一下维修

楼主(2014-03-07):
今天比较闲,就拿出上次跟客户对换换下的一片GA-MA770-S3P主板,这个板的故障是不跑码,复位灯3秒闪一下,先测试主板的供电都正常,刷了BIOS也是一样,换了Io还一样,测试卡上去测座也没有脱焊,对AMD芯片组不跑码维修实在是一点思路都没有,就到处测试,。。。当测试到COMS放电针的电压时候发现了问题,电压才0.3几。。。这个不对啊。。。正常应该在3V左右的。。。想找下这个板的电路图,可是没找到,只找了个GA-MA770-US3的,找到RTCVDD这个电路,跟这个板上的电路原件标号还对得上,拿就用这个做参考了,先打下COMS放电针脚阻值,才0.185左右,正常的板应该是0.500左右的。看下图纸,这个电路上就两个电容(BC21,BC22)接地,一个电阻(R3420)到SB的C2脚,一路直接通过两个电容滤波连接到SB的B2脚,先拆掉BC21再打阻值还是一样小,还原,还有个BC22拆了后测试恢复正常的0.485了,上电池测试电压已经有2.89V了,正常了,说明就是这个电容问题,在废板上拆了个一样的电容换上后,通电跑码了。

网友:
朱。爱新觉罗 + 10 神马都是浮云

网友:
技嘉的板子很坑的,杂七杂八的问题在湛江的时候修的我头痛,跟华硕的P5开头的一个鸟样太恶心了

网友:
没图纸参照,这小东西还真难发现!

网友:
这种问题挺难高的,楼主威武

网友:
这都被你发现了

网友:
这个必须顶,又增加了我维修复位灯闪的经验,希望我尽快能处理复位闪的问题

网友:
我刚好也有一张,现在容易修了!谢谢楼主啦!

网友:
是AM2还是AM3的板?技嘉的板板也难修了啊

网友:
原理是什么,有没有哪位解释一下

网友:
不跑码的主板挺恶心的。。。。。

网友:
这个没有图纸不好搞呀

网友:
又学到了一招

网友:
技嘉的主板挺费劲   有的配件还不通用

网友:
楼主 你太给力了

网友:
AMD的南桥芯片是这样的,有时候电池没有电,也会引起不开机。

网友:
思路清晰,说明楼主功力深厚。

网友:
佩服楼主。知道电容坏不难,知道哪里的电容坏才是本事

网友:
这都被你修得好真厉害

网友(2014-04-28):
AMD无复位的板要查RTC电路

网友(2015-11-13):
这个还挻难搞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