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M5110 系统供电芯片 ???

楼主(2014-03-07):
RT8239CZQW-GP-U 这是图纸上的型号  实物图上是JDOA C17  卖芯片的告诉我 就是JD= 从两个地方买了10个 没有一个行的, 郁闷中。。。。。。。。。。。。芯片工作条件一个脚一个脚 查了 没有问题。

网友:
图纸上面没有吗

网友(2014-07-22):
这图也太小了吧,,,而且信息少

网友:
确认下芯片的型号,这种芯片太小了,要注意参数。

网友:
RT8239 20脚芯片

网友:
是不是外围电路问题

网友:
你这图照的,,,汗。当没照。

网友:
DELL M5110 也是用这个

网友A:
貌似我上面回复的是废话,这个芯片修到M5110 很烫

网友(2014-08-28):
是的~~M5110这个芯片很烫~~~现在手头每天有想换一个~~不知道是不是芯片本身的问题~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貌似我上面回复的是废话,这个芯片修到M5110 很烫

你修好了吗~~~芯片烫的问题~~~M5110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修好了吗~~~芯片烫的问题~~~M5110

换主板都没好,是外设的问题

网友:
  仔细一点。有可能有进水。。

网友:
JD=和RT8239通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