遇到驱动不全的怎样解决?

楼主(2014-03-07):
经常上客户家装系统,必须是xp,而且驱动不全的,网卡带感叹号的,你又不能随便开客户的机箱盖,而且带的有驱动精灵
驱动

网友:
网卡驱动没有,驱动精灵就用不了,你没U盘带着驱动天空的那类驱动软件么?如果没带的话还可以试着在C盘里面找这个驱动,还不行就带回店里维修吧。

网友:
买一个USB的网卡,就不用怕了

网友:
先卸載在重新安裝一次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