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显卡]
哈哈 AMD来咯 捷波HA12-LF主板不跑码维修

楼主(2014-03-07):
接到两板一样捷波的HA12-LF的主板,经过维修发现两块板均同一故障。所以在此发贴希望以后有维修到此型号主板给以同行一个参考。
目测主板没有被修过,装上CPU开机发现诊断卡复位灯闪,而板载数码卡显示FF不跑码。
PCI复位表示主板供电、时钟基本正常,为安全起见还是测量CPU工作条件,测量CPU核心供电0.991V正常。
测量VDDA25V电压为2.5V正常。
AM3CPU还有一个VDDR电压,测量1.2V正常。
测量CPUPG信号电压1.5V正常。
测量CPU复位电压1.5V正常。
CPU复位正常说明时序已完成,接下来应该是总线进行数据交换。先断电使用AM3假负载打CPU与北桥之间数据线,发再有一个值为无穷大,说明CPU座或者北桥桥空焊。
由于是AMD880芯片组,之前修过770880芯片组大部都是由于桥空焊导致。所以把散热片、CPU散热固定低座拆掉。给桥加上焊把主板装到BGA返修台上进行加焊。
加焊完毕后再打刚才无穷大数据点,发现有803的数值,表示加焊成功。
装上CPU和内存再上电板载数码卡已跑码到2A,表示在检测显卡。
接上显示出现提示无引导,到此维修完毕。
在此说明图片上出现有两个不一样的万用表原因,之前已测量数据线无穷大,到BGA间加焊时想起没有拍下数据线相片,叫别人拿他们的万用表进行拍相。

 会员14636592元2022-10-13 00:06

AMD 的很多是北桥的,这个也修不少了,我是先用热风枪吹一下亮了再上BGA

网友A:
不错啊,顶PCIA13  A14是时钟吗,

网友A:
AM3 PCI时钟正常 电压是多少V

网友:
经典维修流程,我来赞一个

网友:
一气呵成,看着都痛快,修的够麻利的,赞一个!

网友:
之前修过跟这个一模一样的板,没搞那么复杂,也是不跑码,加焊ok,不过那个蓝的独立显卡插显卡不能用,下面黑色的能用,不知道是不是加坏了桥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错啊,顶PCIA13  A14是时钟吗,

PCIE是A13 A14脚,PCI是B16脚。

网友:
引用 网友A:
AM3 PCI时钟正常 电压是多少V

PCI时钟所有主板都是1.6V左右

网友B:
我就喜欢这样的帖子,不要高深的术语,而是简简单单的完成,也告诉各位同行不要盲目的去维修,否则就哭着玩蛋了

网友:
版主神术~ 把问题说的简单 明了 让人看了一目了然,不愧为专业讲师 够专业。
小问题对于你这样的大师,秒杀 。只能佩服+佩服.....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就喜欢这样的帖子,不要高深的术语,而是简简单单的完成,也告诉各位同行不要盲目的去维修,否则 ...

大部分人都是维修思路问题,导致最后无法修复。

网友:
高手就是不一样 解决问题真速度

网友:
楼主不装散热片也敢开机试 佩服+佩服.....

网友:
上课不修给我们看、偷偷发帖

网友:
修的跟火箭上天一样,徐总,您什么时候能把我们都培养成跟你一样的水准

网友:
引用 网友A:
AM3 PCI时钟正常 电压是多少V

搞个示波器啊。。。我觉得电压估计也不一定准确。

网友:
赞一个,看着真痛快,自己什么时候维修也这样流畅就好了

网友:
这个一定要顶 顶你的应该加分!!

网友:
徐老大,我说你下午拿高清相机干啥呢,原来拍案列呢--------裴chen阳

网友:
时不时就发帖来一鸣惊人!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碰到一块技嘉的也是复位灯不停地闪,目测BIOS被刷过了,北桥也被加焊过,我又刷了bios还是不行,又跑去加 ...

复位灯不停闪按不跑码维修,请先查CPU复位和PG信号是否正常,测量各大总线是否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