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t60奇怪的问题

楼主(2014-03-07):
客户机器 来时说:机器可以亮 不进系统!之后检测 还真是这问题!机器进logo界面的时候键盘还可以用!但进到bios里就不能用了!(进logo界面 F2 F12是有反应的)进pe更别想啦!bios已刷过 南桥也换过!求方案 谢谢大家咯!.........

网友:
像这种机器,搞了之后 也不能报多少的价位

网友:
换h8s试试吧

网友:
此板就1,2百大洋,没搞头,换个桥还这样的话,楼主bga功力可以啊

网友:
还是没解决啊  求方案啊 老爷太太们 谢谢啦!

网友:
键盘能不能用,是死机了还是单纯的键盘不能用,外接试过没,不进系统是到那个地方进不去?

网友:
t60的毛病不敢恭维